穿戴智能设备,有懂的朋友请进

楼主(2014-11-16):
我想问问,智能手表,通过GPS地位,是通过SIM卡定位,还是通过其他的定位啊?
也许表达的不是很清楚,欢迎追问。谢谢

网友:
有SIM卡的话,就是两者都可以定位。在外面,没有建筑挡住GPS信号就用它,比较精确。如果在室内的话,就用SIM卡定位,这个不太准确。

网友:
SIM卡->基站定位(有手机信号即可,粗定位)
GPS->精确定位(米级,使用受限,与卫星直线无遮挡)
WIFI->辅助定位(可实现室内定位)
MEMS多轴加速度传感器->辅助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