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var requestInfo = {"data":"","region":"cn","sceneId":"19x5u7lo","token":"5e77a1c2da1e0d074a8b3492adcda5e5","traceid":"1a193f4617621826782822626e1b6d","type":"GET","userId":"HpadJlQnz2zSKcSmjXBaqQvjYUvP4jMJIk/ZwGNDNiM=","userUserId":"WeruU5ufDZe3gjqlVm7GsA=="};

网友(2015-01-09):
引用 网友A:
用料扎实,不过你的高压输入和大地的距离有点近,应该是大于6mm.

不现实!

网友(点评):
愿闻其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料扎实,不过你的高压输入和大地的距离有点近,应该是大于6mm.

可以问度娘啊 或者上电源网上去搜关键字“安规”,链接我就不发了。不同安规认证要求不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问度娘啊 或者上电源网上去搜关键字“安规”,链接我就不发了。不同安规认证要求不同。

你不打高压3KV,小于6mm也没有问题。要是打高压,建议大于6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打高压3KV,小于6mm也没有问题。要是打高压,建议大于6mm.

打3000V或者3750V高压是指原边对副边(输入对输出),输入对外壳(PE)是1500V。原边副边间距小于6.5mm我一般都在板子上开槽,L、N、PE间距尽量满足3.5mm,实在不行就到3mm...

网友(点评):
明白了,你的大地跟板子的GND不相连。

网友:
楼主的大地走线和输出地(输出负极)太近

网友(2015-06-10):
电容也不远了吧。

网友:
没有大面积铜散热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