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Allegro sigrity PI为什么是空的,求教!!!

楼主(2014-11-17):
    各位大神,allegro SIGRITY 16.6破解完成后,为什么Allegro sigrity PI的选项框是空的,没有选项呢?Allegro sigrity SI里面有三个选项是好的!

楼主:
    有谁知道原因呀,坐等呀,谢谢!!!

网友:
    在license里加一个feature:FEATURE AllegroSigrity_PI_Base cdslmd 16.6 permanent 999 SIGN2="09D2 \
        6C75 1673 7445 D535 9E0F F7E8 2028 D9D7 FC5E 3DB2 54ED 21B
            B1CF B892 1D8A 2D86 F011 E516 6A42 392C D4DA 0474 74CC CD64 \
        6F22 71E9 D7BB FF12 E7C4"

网友A:
    我的Allegro sigrity PI也是空的,而且Allegro sigrity SI也是空的,按照楼上的朋友增加了feature也不行,请指教!

网友B:
1.将feature:FEATURE AllegroSigrity_PI_Base cdslmd 16.6 permanent 999 SIGN2="09D2 \
        6C75 1673 7445 D535 9E0F F7E8 2028 D9D7 FC5E 3DB2 54ED 21B
            B1CF B892 1D8A 2D86 F011 E516 6A42 392C D4DA 0474 74CC CD6
        6F22 71E9 D7BB FF12 E7C4"拷贝到破解的src.lic中,重新运行LicGen.cmd文件。
    2.将新生成的license.lic文件替换原来的license文件
    3.打开Lm Tools 关闭并重启 license server。
    4.OK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将feature:FEATURE AllegroSigrity_PI_Base cdslmd 16.6 permanent 999 SIGN2="09D
            6C75 16 ...

给力

网友:
    给力,搞定了

网友D:
    求助allegro sigrity SI和PI均不能用,出现下面的情况,

网友:
    9#搞定了没有,我的跟你的一个样,按上面的方法没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将feature:FEATURE AllegroSigrity_PI_Base cdslmd 16.6 permanent 999 SIGN2="09D
            6C75 16 ...

可行, thanks

网友(2014-12-23):
引用 网友B:
    1.将feature:FEATURE AllegroSigrity_PI_Base cdslmd 16.6 permanent 999 SIGN2="09D
            6C75 16 ...

楼主,貌似没有完全破解,虽然三个选项出来了,但是 PI signoff&Optimization无法勾选,进去后也不能链接到Power DC,照样无法使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助allegro sigrity SI和PI均不能用,出现下面的情况,

哥们我和你的问题一致,你解决了吗?

网友(2015-02-05):
    We need waiwai788's help ~
    His license seems OK  ..

网友E(2015-03-12):
引用 网友A:
我的Allegro sigrity PI也是空的,而且Allegro sigrity SI也是空的,按照楼上的朋友增加了feature也不行, ...

我的情况和你一样,解决了吗?

网友:
破解在国内也是个技术活。。。。

网友:
  这个是什么意思API也是空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的Allegro sigrity PI也是空的,而且Allegro sigrity SI也是空的,按照楼上的朋友增加了feature也不行, ...

我按照上面的方法 将"feature ....."拷贝到licence 里面重启 虽然ALLEGRO SIGRITY PI里面不空,但还是出现错误对话框。如图。

网友(2015-05-01):
非常感谢了!!!

网友G:
我试了一下,如图红框里的勾选项还是灰色未激活的,正常么?谢谢!

网友H:
大侠们,看看下面这个情况肿么解决?
在Sigrity Suite Manager中打开软件貌似没问题,但是Allegro Sigrity PI与Allegro Sigrity SI打开时,出现License问题,报错如下图所示:麻烦大写支个招.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试了一下,如图红框里的勾选项还是灰色未激活的,正常么?谢谢!

我的情况与你的一样,无法勾选Available Product Options,不知是不是正常破解了
求解释

网友I(2015-06-15):
我装的是ASI16.64,需要在生成后的license.lic文件添加两段语句,具体见附件里的license.lic的前两段。我试过了,加上去,PI功能就可以用了~ 你可以试试看

license for 16.64.zip

网友B:
    统一回复:
    PI signoff&Optimization 不能勾选的问题暂时我也没有解决。但是Allegro sigrity PI 进去后选择需要分析的平面是可以打开Power DC。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装的是ASI16.64,需要在生成后的license.lic文件添加两段语句,具体见附件里的license.lic的前两段。我试 ...

回去试一下,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统一回复:
    PI signoff&Optimization 不能勾选的问题暂时我也没有解决。但是Allegro sigrity PI 进去后选 ...

多谢提醒了!!

网友(2015-07-16):
    刚好我也装16.64非常感谢,我也试下

网友:
    系统不是64位的都安装不了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侠们,看看下面这个情况肿么解决?
    在Sigrity Suite Manager中打开软件貌似没问题,但是Allegro Sigrity ...

你好,朋友,我的sigrity suite manager里面是空白的,能把你的破解共享一下么?谢谢! dongchujiang@126.com

网友(2015-09-03):
我SI和PI都是空的,而且试了楼上的方法好像都不行?

网友(2015-10-30):
引用 网友B:
统一回复:
    PI signoff&Optimization 不能勾选的问题暂时我也没有解决。但是Allegro sigrity PI 进去后选 ...

    我安装了SPB16.6用了一段时间。补丁都打到58了。现在在此基础上直接安装了Allegro Sigrity 2015但是打开Allegro Sigrity SI时出现如图情况。显示没有安装产品。我用帖子里面的方法添加了几行代码试了后还是那样。打开Allegro Sigrity SI时出现如图情况。显示没有安装产品
请问这是咋回事?、非常感谢!!!!!!!

网友(2015-12-17):
引用 网友I:
我装的是ASI16.64,需要在生成后的license.lic文件添加两段语句,具体见附件里的license.lic的前两段。我试 ...

    哥们,我用你的license.lic试了,不成功啊,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装的是ASI16.64,需要在生成后的license.lic文件添加两段语句,具体见附件里的license.lic的前两段。我试 ...

我安装的也是ASI16.64,哥们能把你破解包共享下吗?我的邮箱:947504812@qq.com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力

搞了一下午呀,试了楼上的办法都不行,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有没解决的方案,说一下,我按楼主的试了还是空白,SI打开会报错,我也问了吴川斌按他的试了也是同样问题,我是64BIT的,我先装的SPB16.6破解的后装的ASI16.64.有和我一样的说一下方案越详细越好,楼主说的复制不知道是因为我是64位的还是因为SPB没和ASI一起破解总之没有解决,还望大家支招

网友:
按照上述添加后还是不行,求解决!

网友J(2016-01-22):
引用 网友I:
我装的是ASI16.64,需要在生成后的license.lic文件添加两段语句,具体见附件里的license.lic的前两段。我试 ...

试过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按照上面的方法 将"feature ....."拷贝到licence 里面重启 虽然ALLEGRO SIGRITY PI里面不空,但还是出 ...

我也是这个问题,不知道有没有解决的?共享一下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试过不行的,

是我没有试对,界面有了,功能模块进不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情况和你一样,解决了吗?

我也是这样,晕

网友(2016-03-30):
用allegro sigrity SI里Topology editor 进入Sigexplorer进行仿真,然后使用View waveform 进入System SI查看波形,可是只有白一片。

网友:
我买了一个Cadence 高速电路设计Allegro Sigrity SI/PI/EMI设计指南。看了别人的图是可以仿真。我们Crack版本真有点问题。

网友(2016-08-19):
引用 网友B:
1.将feature:FEATURE AllegroSigrity_PI_Base cdslmd 16.6 permanent 999 SIGN2="09D2 \
        6C75 16 ...

谢谢分享,添加后好了。

网友(2016-10-20):
正在安ASI16.6,也许用得上,谢谢了,MARK。

网友:
lisence的问题吧,重装。

网友K:
64位的 把里面的用户名改成你自己的。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64位的 把里面的用户名改成你自己的。就可以了。

问下:附件是.dat文件,这个怎么打开啊,不是应该是.lic文件么?

网友:
用文本文件打开啊

网友:
就是记事本
第一行 SERVER  之后的电脑用户名改成你自己的

网友(2017-06-16):
好像还是不行 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2017-09-21):
引用 网友D:
求助allegro sigrity SI和PI均不能用,出现下面的情况,

更新一下,我之前也是这个提示,后来重装了一遍。我装了SPB16.6,然后升级到16.6.100,然后再装Sigrity 16.64就没问题了。
希望后来遇到的人能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