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16.6ICA不能用了。

楼主(2014-11-18):
一直能用的,前些日子电脑变得太慢,就用cclear清理了下,还有用360也清理也下。后发现不能用ICA下载元件了。
有朋友遇到过这类问题吗?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重装一遍candence太费时间了,也太折腾了。

网友:
OrCAD CIS使用ICA可以在线查找众多厂商的元器件和相关的原理图,这样可以大大较少我们画原理图封装库的时间,例如NXP的LPC2131这些多引脚的封装,画起来是相当的耗时间。有了ICA的服务就相对简单多了,只要在线输入LPC2131就可查找出来它的器件的信息,包括原理图的封装和Datasheet的链接。
ICA功能的使用方法:

首先进入原理图的编辑界面,然后右击鼠标,出现“place database part”,然后会打开一个“CIS
Explorer”窗口,在状态栏下面会有“Local part database”的选项卡,旁边会有“Internet
Components Assistance”的选项卡,选择这个选项卡,就可以切换到ICA的功能了。
如果没有显示这个选项卡,请按照我文章中的方法注册相关的dll文件即可。

但当我在OrCAD中使用ICA的时候,弹出如下提示:“ICA Warning Dialog.Class in orpiica.dll Not Registered Internet Component”.

经过搜索,找到了官方的解答,英文原文如下:

其实关键的问题就是把以下这几个dll文件注册就行了:
·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Orcad\CIS\orpiica.dll"
·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Orcad\CIS\genlibcom.dll"
·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Orcad\CIS\apconctl.dll"
·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Microsoft shared\DAO\dao350.dll"
只要找到这几个文件,然后右击---“Register dll”就行了。

官方原文:
Error while launching CIS Explorer

PROBLEM:
The following error message appears while launching CIS Explorer in Capture CIS: “ICA Warning Dialog.Class in orpiica.dll Not Registered Internet Component”. Why?

SOLUTION:
This error message appears, if you install the OrCAD 10.3 software on a freshly formatted Windows XP/2000 machine, which does not have a previous installation of any of the OrCAD
products. Also, this is due to improper registration of the following DLLs:
·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Orcad\CIS\orpiica.dll"
·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Orcad\CIS\genlibcom.dll"
·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Orcad\CIS\apconctl.dll"
·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Microsoft shared\DAO\dao350.dll"
The solution is to register these DLLs. To register these DLLs, the steps are:
1. Close Capture CIS.
2. Choose Start > Run to open the Run window.
3. Type cmd to open the command line window.
4. Go to <Install_dir>\tools\capture, where <Install_dir> is the path for the Capture CIS installation directory.//其实这里根本就找不到以上的dll文件,这是官方的失误,开始的时候我都被误导了,呵呵
5. Type the following commands, one at a time in the command line window:
regsvr32 orpiica.dll
regsvr32 genlibcom.dll
regsvr32 apconctl.dll
regsvr32 DAO\dao350.dll
After you register these DLLs, the missing ICA tab appears on the CIS Explorer window and then you can open the Active Parts website.
If you are unable to place parts from Active Parts, provide Write permissions to the installation directory.
Document number: CIS2AB
Applies to: CIS
Created on: 7/28/2005
Last modified: 07/28/2005
Copyright ? 2005,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楼主:
谢谢回复,这个方法试过了,页面还是刷不出来。
----------------------------------------------------------------------------------------

这两个文件 genlibcom.dll  apconctl.dll,我搜出来的都是再加个or前缀的。

----------------------------------------------------------------------------------------

又仔细看了下帖子,我的问题和贴中描述的现象并不一致,没有弹出:“ICA Warning Dialog.Class in orpiica.dll Not Registered Internet Component”对话框,而是直接刷不出页面来。

-----------------------------------------------------------------------------------------

又试了一遍,还是不行,按Z进入搜索页面后,点ICA选项页,会提示:"Unable to open link http://www.cadence.com/html/orcad/start/"

-----------------------------------------------------------------------------------------

用浏览器试着打开http://www.cadence.com/html/orcad/start/这个网页,也是打不开的...

网友A:
好吧,建議重新安裝。記得安裝前要移除乾淨,記得清理註冊檔。

我是一直用 CCleaner 清理機器,從來沒發生問題。但是我從來沒用 360 來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建議重新安裝。記得安裝前要移除乾淨,記得清理註冊檔。

我是一直用 CCleaner 清理機器,從來沒 ...

感谢回复。
就这样用吧,自己画元件吧。重装一遍太费时了,还要安装hotfix,就像装两遍。没准是我这里网络的问题,毕竟用浏览器也打不开candence国外主页。

网友:
怎么感觉ICA总是那么的不好用。没有自定义的好用。

网友:
页面还是刷不出来。

网友:
    直接用 浏览器都打不开的话 可以先看看DNS是不是被改了。。

网友(2018-04-06):
    ICA用不了很正常,因为它换了个马甲!!现在叫CIP,还要登录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