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空怎么操作

楼主(2014-11-18):
(图片)

网友:
    已经挖了啊你。。。

楼主:
    这个事从别人的板子上截图出来的

网友:
    用zcopy做一圈禁布,动态铜箔自动避让

网友:
    做一个route keepout就好了

网友A:
    先选中需要挖空的shape,然后按图所示,就可以啦。但是如果你想破孔那里挖空,最好以破孔outline外扩20mil的routerkeep out /all,铺铜的时候就会自动避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选中需要挖空的shape,然后按图所示,就可以啦。但是如果你想破孔那里挖空,最好以破孔outline外扩20mil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