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spice仿真交流源和二极管

楼主(2014-11-18):
求教我在做一个简单的仿真时,遇到以下问题,求知道的做一下解答:   1,交流源时,设置5Vac,而0Vdc,为什么电压探针测得输出是0V,本应该是一个5V峰值的正弦波才对,是我理解有问题吗?
   2,由于测不出交流源,所以激励源改为正弦波,后接一二极管,后面没有出现整流的波形。为什么?

网友A:
pspice 是使用哪一版的? 有些版本會怪怪的,需要安裝 HOTFIX。
如果可以順便把原理圖和仿真文件丟上來,大家才容易幫你找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pice 是使用哪一版的? 有些版本會怪怪的,需要安裝 HOTFIX。
如果可以順便把原理圖和仿真文件丟上來,大 ...

我安装的是Cadence15.5的自带软件,一下是第一个图是设置的交流源VAC测到的二极管后面的波形。由于交流源有问题看不出来,换了正弦波信号源,测量二极管后电压,加电阻与不加电阻为什么波形也不一样。这里是我的交流源设置不对吗?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楼主:
以上第二个图不一样是因为有RC造成的。自己理解了,其他还是没搞懂。

网友(2015-01-02):
看不清,上文件,大家帮你仿真看看

网友B(2015-02-13):
没有问题啊,是不是信号源设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问题啊,是不是信号源设置不对、、、

pspice中的交流源是哪个,不是sources库中的vac吗

MLD

网友:
vac模型是交流扫描用的啊   你用可以编辑波形曲线的那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pspice中的交流源是哪个,不是sources库中的vac吗

这个、、、(晕!、、、论坛LOGO竟是打在图中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