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和MENTOR EE之间的PCB和库如何互转呢?

楼主(2014-11-18):
请教,AD和mentor EE之间的PCB和库如何互转呢?谢谢

网友:
MARK,同问。目前也在用EE,但是AD用的熟悉。

楼主:
终于可以了,不过转换过程中会丢失铺铜,
转了一圈,ALLEGRO到AD到PADS到EE,回头再逆向试试。

网友:
expedition 还是太小众啊,库比较难搞
但库管理比cadence强太多了啊

网友(2015-01-03):
网上有介绍过,先把AD库放到PCB中,然后,把PCB转到EE,再在EE的PCB导入EE库。。。

网友(2022-06-15):
很想知道,谢谢

网友(2022-07-21):
很想知道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