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差分对同层同向和异向间距问题(SI串扰分析)

楼主(2014-11-18):
    在做PCB设计的时候,对于高速差分对同层间距,同向间距一般设为4H,异向为10H。
    最近在学SI,但还是不明白串扰和信号方向的具体关系是什么。有大神知道理论解释吗?
    若能从近端串扰和远端串扰的角度分析就更好了。

    ps:在学习串扰的时候看过这么一句话,对于微带线:主要关注同向传播的远端串扰和反向传播的近端串扰;
                                                                 对于带状线:主要关注传播方向相反的近端串扰(因为内层远端串扰几乎为0)

楼主:
    知道的大神们给俺讲解下吧,多谢啦

网友A:
    建議去購買于博士的 SI 書籍 , 裡面寫得很清楚 , Xtalk 的發生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去購買于博士的 SI 書籍 , 裡面寫得很清楚 , Xtalk 的發生原因

    我就是买他的书学的,关于串扰,书中分析的主要是攻击线对静态受害线的的影响。而对于
    差分对之间因传播方向不同而造成串扰的分析却很少啊

网友:
    這部分要去看裡面寫的公式 , 傳播方向會因為電容效應和電感效應而產生不同方向的干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