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的diode emulation mode功能

楼主(2014-11-18):
    现在在用一颗DC-DC有个diode emulation mode功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有没有了解的高手,介绍下。

网友A:
    diode emulation mode 二极管仿真模式,
对于同步的BUCK来说,一般我们工作在CCM模式,但是随着工作电流的降低,将会进入到DCM模式,但是由于是同步的BUCK,LOW SIDE也是NMOS,会进入到强迫的CCM模式,就是纹波电流变成具有负值的电流,也就是说BUCK输出的电流是大于实际的工作电流,效率比较低。这个时候,如果吧LOW SIDE的NOMS关闭,就变成二极管的仿真模式(内部的体二极管),工作在DCM模式,纹波电流始终大于0,效率变高。

    如果对纹波有要求的话,可以进入强迫CCM模式,这样比较好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ode emulation mode 二极管仿真模式,
    对于同步的BUCK来说,一般我们工作在CCM模式,但是随着工作电流的 ...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感谢你的回答,看来的要去系统看会书

网友:
    建议不要系统看书,很花时间,而且很多东西长时间都用不上,很容易忘记。
可以通过专题写总结的方式来学习,发散开来写,这样效率比较高,不容易忘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iode emulation mode 二极管仿真模式,
    对于同步的BUCK来说,一般我们工作在CCM模式,但是随着工作电流的 ...

最后一句话什么意思,对纹波有要求,二极管仿真模式不适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句话什么意思,对纹波有要求,二极管仿真模式不适用吗??

是的,工作在DCM模式下的,纹波比较难控制。在工作在CCM或者强迫CCM模式下,纹波都比较好控制。

网友C(2020-03-10):
引用 网友A:
diode emulation mode 二极管仿真模式,
    对于同步的BUCK来说,一般我们工作在CCM模式,但是随着工作电流的 ...

    请问这里所说的Buck输出电流是指整个Buck电路输出电流还是那个同步Buck芯片(集成NMOS管的)输出电流?

网友(2021-06-23):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里所说的Buck输出电流是指整个Buck电路输出电流还是那个同步Buck芯片(集成NMOS管的)输出电流?

    我理解的是强制CCM模式下,输出电容的一部分能量消耗在了下管了,电感电流值为负值。这个电流不应该是Buck电路输出电流,因为Buck电路输出电流等于电感电流负载电流。应该是下管电流的有效值。如果理解有错还望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