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中丝印字体的问题?

楼主(2014-11-18):
跟大家请教个问题,就是mentor exp 中丝印字体除了自带的字体还有别的字体可以整嘛?比如我要是在丝印添加汉字?发现exp出丝印字体只有使用它提供的 gerber 1 字体出的丝印比较漂亮,我看别人做的PCB 字体类似于 微软雅黑,exp貌似不能自由选择啊。还有就是pcb板上 白底镂空文字丝印有什么技巧添加呢?

网友:
Arial字体不是挺漂亮的么?

网友(点评):
你出过gerber吗,用这个字体?

网友:
这个软件在这个字体上是有问题的
它只有11种字体是兼容Gerber的,其它的出gerber时会显示不正常,多为镂空字,很是不爽!

在那11种里选吧

重新勾选Display only Gerber-compatible fonts,再去看字体下拉框,里面就只有兼容字体了!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的

网友(点评):
我一直都是这样操作的,只是很奇怪,这么强大的拉线工具怎么就这个丝印加中文或者换别的字体这么难!

网友:
exp里面列的字体都可以选用,只不过除了他自带的字体(就是楼上说的兼容Gerber的字体),用其他字体出Gerber的时候效果不算好。个人感觉他是用你设定的宽度沿着字体外形描了一边,所以这个宽度的选定就很重要。宽度大了,字体太臃肿,甚至重叠到一起了;宽度小了则有镂空现象,特别是一些笔画比较宽或者变化大的中文,问题更严重一些,英文字母则稍好一些。这个需要自己测试找出一个适中的宽度。
另外,如果是少量字体需要显示效果好的话,还可以采用一个比较繁琐的方法,就是把宽度设为0,执行Silkscreen Generator,然后挨个手工修改产生的丝印,把空心图形都设成Fill。用这种方法甚至可以做出效果很不错的阴字效果,只是有些繁琐。

网友:
个人认为可能是理念不同的缘故
其实想想要兼容其它字体在实现起来可能不会费很多精力(从开发上来说),
但设计者认为没有必要去增加这么多,现有的就够了!
在这方面protel就做得不错,呵呵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呵呵。

网友(2015-01-13):
pcb板上 白底镂空文字丝印有什么技巧添加这个问题是这么解决的:
1.在绘图模式下,选择smart utilities-Drawing-VectorizeText
2。进入对话框之后,选择丝印层,字体,字样,线宽等,text中输入你想输入的,只限数字,字母,符号(汉字无法输入),点击input,将字安放到板上。
3.画出你需要白底的形状,之后选中你写的字放在白底上
4.选择smart utilities-Drawing-cutout text,出现指针后点击文字。
5.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