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电源分割的问题

楼主(2014-11-18):
请问大侠们,FPGA的电源分割,FPGA里割线要多少个mil?10mil够吗?clearence设置为12mil是否可以,一般最小可以做到多少个mil?

网友(2015-01-11):
10mil差不多了 虽然有些板厂可以做得更近一些 不过你想想小于0.2mm的间距加工起来多么烦人呢

网友:
一般工厂间距都可以做到0.15,再小就不建议了。

网友:
有些间距20mil 要看电源要求了

网友:
BGA的芯片,在PCB层数不多的情况下,要是间距太大有可能走不通。我现在做0.15的间距没有任何问题,已经量产工作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