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E7.9.5 Dxdesigner如何创建并行设计?

楼主(2014-11-18):
5金币
mentor EE7.9.5  Dxdesigner如何创建并行设计?
如附件中的图所示:

楼主:
我在一个正常的原理图中打勾并行设计,并起了一个名字123,后退出来,再次打开后提示 123 的服务不能用,该如何起用这个并行设计呢?

网友A:
Server Name 应该填的是楼主用的计算机名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rver Name 应该填的是楼主用的计算机名称吧

谢谢!,现在我的电脑可以并行打个多个原理图了,但别人电脑上打开不了我电脑创建的原理图,项目文件夹权限已为读写了,软件版本也一致,为何呢?

网友:
同问!
刚开始使用EE7.9.5好多都还没弄明白,关于多人协作原理图和PCB的方法有没有相关的指导文档啊?

网友:
看一下"HELP"

网友B(2014-12-23):
检查服务里面的RSCM有没有设定,iCDB manager里面也要开启多用户可以启动设计

楼主(2015-02-08):
引用 网友B:
检查服务里面的RSCM有没有设定,iCDB manager里面也要开启多用户可以启动设计

请问是哪一项是创建并行设计的?

楼主:
本机创建并行完全没有问题,电脑之间就有问题了,
[2015-02-08 13:33:44] Could not connect to dedicated Remote Server Configuration Manager (PC-201403081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