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的绝对最大参数

楼主(2014-11-19):
    请教
    我们看芯片资料的时候有芯片的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想问下,这个参数是最大工作参数?
    如果我把芯片的EN脚关断,VIN脚上加个最大值电压,芯片会不会永久损坏?

网友A:
    這要看廠商如何定義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是推算出來的? 還是實際試出來的? 抽樣率取多少?

理論上是不會。但不是100%的芯片都不損壞,我曾經設計這樣用法,但是時間久了之後有一定的百分比是會造成永久损坏。

网友(点评):
別再惡搞,公司就快倒了!>_<|||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要看廠商如何定義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是推算出來的? 還是實際試出來的? 抽樣率取多少?

理論上 ...

    嗯,不知道TI的电源芯片是推算出来,还是测试出来,问下你做这样设计,损坏率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不知道TI的电源芯片是推算出来,还是测试出来,问下你做这样设计,损坏率是多少?

    在印象中那個計畫案大約是11%損壞率。

网友:
    Absolute Maximum Rating 並不是一個固定值,大部的器件溫度升高 Absolute Maximum Rating 會降低。

你以為參數用到最大剛好能過關,沒想到久了發熱之後…………

网友(点评):
原來前面幾家公司,都是這樣被搞垮的。 T_T

网友(点评):
我觉得,按照Absolute Maximum Rating这个来设计的人都是胆子大的。 我们都是按照Recommended Operating Ranges来是使用,而且对这个里面的最大值还留有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