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信号经过运放放大后波形怎么产生了漂移?要怎么解决?

楼主(2014-11-19):
(图片)

楼主:
若这样产生漂移,解码出来的数据就是错误的,超过了门限电平,不知道怎么解决,求大神指导,在线等……

网友:
楼主,你可以解释一下你接的电路吗?
怎么感觉有点怪怪的,单电源放大,偏置在IN+,你的IN-也接到1.8V上面。有仿真过吗?

网友:
产生漂移是 C95 和 C129 造成的。(直流的充放電現象)
輸入端信號本身是有正負電壓,想用單電源OP AMP去處理信號,基本上有些困難。
建議改雙電源 OP AMP ,這樣就可以去掉隔直流的電容器,不會有产生信號漂移。

楼主:
嗯,楼上的大大能够再详细的说明一下吗?

网友:
如果一個變化不大的連續波形,在仿真是這樣的。(參考下方圖片)

网友:
但是如果直流的成分太多(也就是時間太長),大於耦合電容器和輸入/輸出阻抗的時間常數,杯具就會像下面這樣發生了。

网友A:
改成雙電源去掉耦合電容器(這裡是用1歐姆來代替短路),這樣電路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雙電源去掉耦合電容器(這裡是用1歐姆來代替短路),這樣電路就正常了。

非常感谢版主大人耐心详细的讲解!版主好人!

网友(点评):
小弟對黃金狗大的景仰有如濤濤江水、綿延不絕!^_^

网友:
論壇會因為版主們的無私貢獻越來越強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成雙電源去掉耦合電容器(這裡是用1歐姆來代替短路),這樣電路就正常了。

版主
早安
我有個疑問想請教下版主,如上運放電路輸入輸出因為耦合電容c95 and c129 充放電造成零點漂移, 為防止這種現象被版主修改為雙電源供電
從而取消input and output 電容來防止零點漂移, 但小弟見過很從運放電路都是需要加上 input and output 電容來隔離前後級的直流偏壓, 如果
是input and output 電容及回路的阻阬造成RC時間常數不合理,  是否可修改電容的容量,不去修改供電方式來解決此問題. thanks.

网友C:
隔直电容换小点儿,用双电源放大应该不是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
早安
我有個疑問想請教下版主,如上運放電路輸入輸出因為耦合電容c95 and c129 充放電造成零點漂 ...

如果知道最長的 LOW/HIGH 時間,那就可以改變RC時間(也就是C的值,IN/OUT阻抗通常都是固定的)。
不知道最長的 LOW/HIGH 時間,就還是用雙電源,或是改換編碼規則(某週期一定會交換HIGH/LOW,例如使用Manchester code)。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隔直电容换小点儿,用双电源放大应该不是问题吧

不對吧?  電容器換小,充放電更明顯吧! 電容器大才會來不及放電,直流電平才不會被放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知道最長的 LOW/HIGH 時間,那就可以改變RC時間(也就是C的值,IN/OUT阻抗通常都是固定的)。
不知道 ...

上面的三角波就是曼切斯特编码过来的

网友D(2015-01-13):
群主:你那个仿真软件是哪个?

网友(点评):
批死敗死 ^_^

网友:
每次面试都碰到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D:
群主:你那个仿真软件是哪个?

誠如 SUPER GO 版主所說的 PSIPCE 。

网友(2015-05-31):
这个主要靠减小RC充电常数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