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画板子只是把线拉通吗、?

楼主(2014-11-19):
考虑很多的话,会不会有冲突,器件摆放整齐,和最佳电气性能,EMC怎么权衡比重?

网友:
    那个最便宜又好用的方案就是老板的亲睐。

网友:
    楼上说的精辟,老板要的方案是利润最好的。

网友A:
    正规点的公司也是PCB业界的翘楚  如快捷 一博之类的  才有设计科研,一般的产品公司 尤其是消费类的电子而言 layout工程师真正能提供设计思想的罕见  一般多以方案商和硬件设计师(包括小公司的boss)的要求为主,大多数的SI设计方法和原则很难应用上,冲突是必然的,折中是难免的,成功的设计是什么,取决于市场,其他的都不是主要的,当然融合入你的设计理念和思想又是另外一个境界,

网友B:
    我见过最牛的是深圳某家做机顶盒的CPU+DDR芯片用双面板在批量生产,中国的工厂评价对PCB的评价只有一个,能用

网友:
    折衷的艺术是PCB行业人士需要学习的。

网友:
    老板的要求最重要

网友:
    没有什么高要求的就好啦

网友:
    EMC 更多的是考虑信号的完整性。阻抗、选材、抗干扰、防冲突... 等

网友:
    利润更重要,质量也得达到,反正都会逼着你做到极限

网友:
    天天冲突,时刻冲突,最优化解决是必须的

网友:
    只要一般的电路特性不违规,一些特别要过UL。3C,国标的多注意一下的就好了,也不通的,最重要的是能用就行了,最节省成本与可生产性就OK了。其实也好多的要求的,这个是个人的经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最牛的是深圳某家做机顶盒的CPU+DDR芯片用双面板在批量生产,中国的工厂评价对PCB的评价只有一个,能 ...

    逗比,没见过世面的,成本那么低的机顶盒不用双面板难道用4层板啊,才几个料啊。机顶盒多是双面板的普遍

网友:
楼上各位总结的很好,此贴要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规点的公司也是PCB业界的翘楚  如快捷 一博之类的  才有设计科研,一般的产品公司 尤其是消费类的电子而 ...

说得太好了,EMC等性能再好市场不好,没有优秀的产品经理符合市场依然是卖不动的。

网友(2014-12-23):
先把线拉通吧!

网友:
那我以前做的IPTV板子有六层之多 看来我OUT了 也许那是客户要求的多吧

网友:
你要把PCB板画好 要许多步骤的 最简单的就是EMC 和等长 阻抗匹配 还有叠层结构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