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封装的原点如何选择?

楼主(2014-11-19):
请问封装的原点如何选择?如何从DATASHEET上分辨出原点位置?

网友:
默认值好像是:到左上角是横向右40、纵向下20个格栅。默认框大小好像是纵横都是5个格栅的正方形。

网友:
    可选器件封装的几何中心
    9 l, F. t5 j( S" R' j机构尺寸

网友(2015-01-28):
    一般原点在几何中心

网友:
    一般原点在封装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