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中间这点铜皮要好还是不要好

楼主(2014-11-19):
请问大家,中间这点铜皮没有和其他铜皮连起来,有地孔下到主地,请问要好还是不要好,对EMC有没有影响

网友A:
我个人觉得要不要的影响不大,但我倾向于不要。对于EMC方面应该是没有影响,因为这块GND不对外发射电磁波,所以不会干扰其他设备,接收到的电磁波也是转入GND,所以不会存在EMC方面问题。

网友:
两种情况:
若两边信号的包络中的高次谐波没有对应这个过孔长度的80~100度相位的倍数则要保留,有这个GND孔相当于并了一个fF级的电容,且这个电容对高次谐波的噪声回路略有好处。
若两边信号的包络中的高次谐波有对应这个过孔长度的80~100度相位的倍数则要删除,有这个GND孔相当于并了一个电感,且这个电感容易形成一个高次谐波对应的环形电流天线反而使隔离度变差。
在这个时候,层叠构成的腔体谐振的仿真就能帮助你判断了。
当然,大多数情况下,你不会那么背,所以保留是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觉得要不要的影响不大,但我倾向于不要。对于EMC方面应该是没有影响,因为这块GND不对外发射电磁波, ...

于博士说这相当于天线效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于博士说这相当于天线效应。

天线效应是对于信号线来说的,对于GND,特别是数字电路,不存在这么个说法,尤其低于低速信号来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数字电路的GND只要不是孤岛,一般可以不处理。其实在数字电路中,GND可以起屏蔽左右,对于敏感信号线,我们在信号线之间加GND可以保护信号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线效应是对于信号线来说的,对于GND,特别是数字电路,不存在这么个说法,尤其低于低速信号来说应该是 ...

数字电路为方波,但是依然是7阶以上的正弦波叠加而构成,频谱中也同样能看到高次谐波的能量,所以在做FFT以及TDR时,或者说提取通道s-parameters时都会有要考虑拐点频率和frequency step来满足精度或者收敛条件一说,所以天线效应用在这里针对高速数字信号的高次谐波依然是可行的。何况并非所有天线只能做偶极子,只能是窄带,只要满足品质因数的需求,满足端口振荡条件,这一个频点的能量就能辐射出去。若你怀疑,那么开关稳压电源的方波拐点频率不高吧,如何形成辐射的呢?至于GND,天线可以做开路的,也可以做短路的,同频率下,接地短接线长度为90度电气长度时就相当于开路线90度的电气长度。不要把GND看成一个理想的0势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效应是对于信号线来说的,对于GND,特别是数字电路,不存在这么个说法,尤其低于低速信号来说应该是 ...

边上的两条线是摄像头的Data线。属于数字信号吧?您的意思是说这块小铜皮还是要的好了?

网友(2014-12-22):
加上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