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自定义CIS Explorer中元器件清单参数(列)的顺序?

楼主(2014-11-19):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请教如何自定义CIS Explorer中元器件清单参数(列)的顺序?譬如说默认顺序可能是元器件编码、规格型号、原理图封装、PCb封装、物料承认书、物料状态、价格、、、。如果我希望价格物料状态调整到元器件编码与规格型号之间来显示该二维表。

网友A:
不是在清单参数列的該項目地方點二下即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在清单参数列的該項目地方點二下即可嗎?

不是说表格中的内容按某列排序。而是列顺序。譬如说第一列与第二列调换位置。

网友:
看下图设置是不是你想要的

Part manager 编辑器

Part manager 编辑器

Part manager 调整列顺序

Part manager 调整列顺序

楼主:
是这个顺序。但不是这里。而是CIS里面。

网友(2015-01-22):
引用 楼主:
是这个顺序。但不是这里。而是CIS里面。

问题解决了没?跟你数据库的排列顺序是一样的

网友:
LS正解,你的MDB是什么,这里面就是什么顺序

网友:
MDB建立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