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电感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4-11-19):
请问一下各位,这种电感叫什么名字,有什么特别的作用?

网友(2015-01-21):
这个怎么没人回答?我也想知道,不知道是不是普通功率电感,看线挺粗的

网友:
猜測是 power inductor , 是哪家的產品還要找找看。

网友:
功率电感,可以用电桥测一下感量,然后在对应电流选择个合适的就好了

网友(2015-03-04):
这个电感叫功率电感,并且带屏蔽。看标称应该是15uH的,至于电流,要看电源IC。

网友:
我第一次见这样的电感

网友(2015-06-24):
看样子是用在功放输出上的

网友(2015-07-30):
连接的IC如果是DC/DC的话肯定是功率电感,15UH,应该没什么特别的,看IC的datasheet应该有对电感的参数的详细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