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E7.9.5输出IPC-D-356的问题

楼主(2014-11-19):
请教一个问题:(使用的软件为EE7.9.5)
想在report writer里边输出一个IPC-D-356文件,但是打开 application launcher的时候里边是空的,见下图!这个该如何解决呢?

通过File Export输出也不可以,选项是灰色的。

网友A:
\MentorGraphics\7.9.5EE\SDD_HOME\wg\win32\bin\ipc356.exe这个文件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ntorGraphics\7.9.5EE\SDD_HOME\wg\win32\bin\ipc356.exe这个文件有吗?

您好!
有这个文件哦

网友:
高手呀,还真没这么添加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这里添加就好了!!!

不愧是版主啊!!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