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的 元件封装中的特殊形状的铜区如何处理?

楼主(2014-11-20):
有几个问题请教:
大家对于封装中的特殊形状的铜区是怎么处理的?
allegro 的 元件封装(footprint) 里面是否可以使用shape?

这个shape 到了PCB上是否能够转化为 动态铜?
对于裸铜导热焊区,是否在solder mask 层放上 shape ?

谢谢!

网友:
对于异形焊盘,可在padstack里面加入shape symbol.   对于裸铜导热的区域,需要在solder mask层加sha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