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部分相同的电路,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布局?coppy?

楼主(2014-11-20):
原理图那边有好多页相同的电路,现在想下,有什么办法可以快速布局?而且最好走线这些全部一致。

网友:
使用reuse功能。先布局走线完成一个电路,然后全选后右键make reuse创建reuse模块,再在设计工具栏点make like reuse图标,调用这个reuse模块。

网友:
建立复用模块

网友:
这个不能偷懒,相同电路,对称布局,成品才美观。最好使用原理图与PCB对应,这样布局也简单

网友:
我的头像已更新,为什么回复的头像没变过来???

网友:
这个要求原理图的位号,网络都一致,才能直接reuse。

楼主:
我是想着:直接把走线,过孔,元件等coppy过来,再手动改位号,但感觉还是挺麻烦的,各位大师,还有更好的办法么?

网友:
    make like reuse 最快的方法

网友:
    EDA学堂里面的复用视频就是针对和解决你这个问题的,去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