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VX中,为什么明明是同一个网络,却连不上

楼主(2014-11-20):
如题。明明是一个网诺,却拉线却连不上,关闭DRC后又可以拉拉上,是约束管理器的原因吗?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约束管理器没看到切换成英文界面的选项呢?有知道大神能告知吗/

网友A:
我之前有遇见过这种,是设置规则的问题。properties里面的rule level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有遇见过这种,是设置规则的问题。properties里面的rule level要改
我的constraint不能切换到英文界面。具体在哪里呢,请老兄指点一二

楼主:
经过一天的研究发现是拓扑结构的问题,说什么处于保护状态。当我打开DRP进行拉线时不能够从线的中间拉出一根线与焊盘相连,只能从焊盘到焊盘。有时候发现奇怪的是,连方向都不能错。比如两个焊盘之间有一根线。从焊盘A拉到焊盘B可以,从焊盘拉到A却不行

网友:
不理解,具体操作步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