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求PCIe3.0 插损和回损的参考标准

楼主(2014-11-20):
如题:求PCIe3.0 插损和回损的参考标准
哪位大师可以给参考资料

网友A:
先参考协议
再根据走线长度来定,关键还是接收端可接受lev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参考协议
再根据走线长度来定,关键还是接收端可接受level

虽然每个接收端可接受的level不一样,是不是都会满足PCIe协议呢,在协议上能找到眼图的标准,但是找不到无源通道的标准,无源通道不是能够说明整个链路的损耗情况吗,如果满足一定的标准,而且我的发送和接收都满足PCIe标准是不是就ok的,PCIe2.0有PCIe3.0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虽然每个接收端可接受的level不一样,是不是都会满足PCIe协议呢,在协议上能找到眼图的标准,但是找不到 ...

因为PCIE3.0里面有EQ,EQ的能力有强弱之分,有些Host或者Receiver的EQ能力比较强,那么留给物理通道的裕量就会比较大,如果EQ能力比较弱,那么对PCB的设计就要求比较高。在Intel的PDG里面,从Host到Receiver的Total length,你可以根据这个去设计你的物理通道。PCIE的specification只有Gen1有对IL进行规定,Gen2和Gen3都不对IL做规定,所以各位在设计物理通道时需要根据EQ能力做相应的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PCIE3.0里面有EQ,EQ的能力有强弱之分,有些Host或者Receiver的EQ能力比较强,那么留给物理通道的裕 ...

我知道PDG中呀长度,但是我们的设计师OOG的,所以添加retimer,想带retimer仿真,现在还无从下手,所以想看看频域上面的情况

网友C(2015-10-31):
引用 网友B:
因为PCIE3.0里面有EQ,EQ的能力有强弱之分,有些Host或者Receiver的EQ能力比较强,那么留给物理通道的裕 ...

那还有必要做PCIE通道的无源仿真吗?如果做的话,应该以什么为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还有必要做PCIE通道的无源仿真吗?如果做的话,应该以什么为参考?

建议进行仿真。因为EYE关掉的原因不全部是loss造成的,有些可能是Jitter过大,而EQ对Jitter的补偿能力有限,所以建议进行仿真,了解通道的特性,便于我们分析。还有就是需要知道通道的loss情况来调整EQ的参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建议进行仿真。因为EYE关掉的原因不全部是loss造成的,有些可能是Jitter过大,而EQ对Jitter的补偿能力有 ...

我公司的某PCBA 发到 I....公司做测试。
他们反馈的信息是.
--Find a problem during return loss test on T..3 connectors.
此项目, 在我公司内部, 有做完整的眼图测试(不只是仿真)。 而且眼图报告,挺好的。
我的问题是:
1. 为何, I....公司单独做一个 return loss test? 他们用的是什么方法?什么设备?
2. 有点迷糊了, 难道眼图的模版里, 不包涵Return lost 的参数吗?换句话说, return loss faill, 我的眼图还可以很完美?感觉怪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公司的某PCBA 发到 I....公司做测试。
他们反馈的信息是.
--Find a problem during return loss tes ...

1. 为何, I....公司单独做一个 return loss test? 他们用的是什么方法?什么设备?
Return Loss用VNA(矢量网络分析仪)就可以测量,测量RL可以反映通道阻抗不连续的程度。

2. 有点迷糊了, 难道眼图的模版里, 不包涵Return lost 的参数吗?换句话说, return loss faill, 我的眼图还可以很完美?感觉怪怪的!!!
RL测量时通道的频域测量,而眼图是时域测量。不是说RL不过眼图就一定会很差,RL不过只能说明通道存在不连续问题,导致信号在某些频点上的反射比较大,能量不能很好的从发送端传输到接收端,而眼图是时域测量结果,这个结果不仅仅包括频域上的RL,也跟频域的IL和编码以及热噪声等很多因素相关,并且眼图还可有均衡等方式。所以说不是简单的认为眼图完美,其他的结果就一定都是Pass的。

网友(2021-09-17):
协议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