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截取浮点数的小数位数?

楼主(2014-11-20):
如题,例如一个数是321.3259,希望截取两位小数,即321.32,请问用什么函数?谢谢!

网友A:
"%10.2f\n"  浮点打印输出   %DDD.DDDf格式  小数点前后分别保留多少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2f\n"  浮点打印输出   %DDD.DDDf格式  小数点前后分别保留多少位

我是在变量中,不能打印输出。例如a=321.3259,希望截取两位小数,赋给另一个变量。

网友A:
怎么不能呢   sprintf(nil "%10.2f\n" 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能呢   sprintf(nil "%10.2f\n" a)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