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分割铜皮遇到奇怪的事?

楼主(2014-11-20):
为什么这2个图我都是分割铜皮,但是铺出来的效果不一样呢??一个是有的铜皮挨着有的分开的,一个是都分开距离的,怎么回事?对做板有影响吗?

网友A:
是不是内层的网络的铜皮规则不对,把网络选中,Show rules  把Coper/Coper的间距重新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内层的网络的铜皮规则不对,把网络选中,Show rules  把Coper/Coper的间距重新设置

我看了 应该是这个问题 但是为什么我整个图的设计规则都是第二个图,而分割电源的铜皮规则是第一个图呢??我也没单独设置过啊?其他层铺地的铜皮都是默认的第二个图的规则,只有电源层不是,奇怪,这是为什么??

网友:
你这个分割层的电源网络增加了独立规则,也许是别人设定的,公版设定的

网友B:
@楼主,无图无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无图无真相。

你看不到图??

网友(点评):
特指pcb图。看图片猜谜底?

网友C:
铺铜的间距设计有些不一样,但不影响板子的正常使用,不能开短路,网络要正常。工程在做资料时候也是会不同的铺掏铜处理,间距掏铜也是根据厂家的工艺而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铺铜的间距设计有些不一样,但不影响板子的正常使用,不能开短路,网络要正常。工程在做资料时候也是会不同的 ...

我看了下,电源的规则设置都是0,分割的效果就是几个电源铜皮之间距离比较近,但是并不报错,也就是说还是分割着的,但是板子做出来后,我用万用表测量,这几个电源是练到了一起,板子报废了。这个是什么原因?是板厂看错了做错了吧?

网友:
规则设计错误,割了等于没割,全短路了。Gerber出来是一整层铜,当然短路了,规则设置0当然不报错了

网友:
有PCB文件吗?

网友:
    把每一层的PCB图纸截出来看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看不到图??

    已经在别人的指导下解决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