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NQ7000 配置BIT文件

楼主(2014-11-20):
各位好:    小弟最近在学习zynq7000(xc7z020)  现在只用PL部分,PS部分只想用来配置烧写外部FLASH,现在需要大神帮助怎么把ISE生成的bit文件烧写到外部PS部分连接的FLASH种,并启动跑起来。谢谢!7 f. S3 ~# @  u6 n

网友:
有几种方法,第一种用JTAG烧写,此种方法要求你的QSPI FLASH型号你的ISE工具支持,ISE14.7以下只支持3BIT Flash烧写。第二种用SD卡启动在UBOOT下用SF命令烧写或在LINUX下烧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