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3G模块的产品RSE测试GSM1800M超标,天线匹配电路怎么调试?

楼主(2014-11-21):
5金币
如题,现在有款设备里面带有3G模块,去做RSE测试,发现GSM1800M判断有杂散。各位老师,请问天线匹配的电感电容怎么调试啊?请教,在线等

网友A:
这个可不可以在把GSM1800的线路上串的电容换小点,或者加个高通滤波?我觉得这么调比较容易,如果调天线匹配的话, 可以把这个杂散调下去,但是很容易影响接收频段的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不可以在把GSM1800的线路上串的电容换小点,或者加个高通滤波?我觉得这么调比较容易,如果调天线匹 ...

我这个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这样的

这个电路是个低通的架构,对低频杂散的抑制不好,改成高通的架构(不知道你电路输入输出阻抗以及频段要求,没法告诉你元件值,你自己仿真调整一下),或者加一个高通滤波,你最好把RF线路多传些图片上来,我看看改哪里方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是个低通的架构,对低频杂散的抑制不好,改成高通的架构(不知道你电路输入输出阻抗以及频段要求 ...

我们使用的就是华为的3G模块,模块天线出来就是这样的,匹配之后然后就接外部的天线了,没有其他地方。阻抗这个真不知道,对地阻抗应该都是50ohm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使用的就是华为的3G模块,模块天线出来就是这样的,匹配之后然后就接外部的天线了,没有其他地方。阻 ...

主要是不知道你的输入输出阻抗,也不知道你有用频段,抑制频段,没办法比较准确的调。我把你电路和天线阻抗当成50欧姆,仿真了一张图,你试试看,调整一下元件值看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不知道你的输入输出阻抗,也不知道你有用频段,抑制频段,没办法比较准确的调。我把你电路和天线阻 ...

高手啊,能加你QQ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啊,能加你QQ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