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求问:PCIE TX端为什么要加电容

楼主(2014-11-21):
PCIE TX端为什么要加电容?具体的作用是什么?
有没有相关文档,我看了SPEC上只写着要加电容,但是没有写为什么
有一个提到了一点:  但是还是不明白:怎么保证DC path的阻塞?

网友:
电容隔直通交

网友A:
因为PCIE的Host和Receiver两端的直流偏置会不一样,所以需要在PCIE的传输路径上加上电容,这样传输路径上只有AC信号,不存在直流偏置问题。电容一般放置在距离TX源端处,或者放在连接器处,一个作用就是可以将反射信号损耗在Tx和电容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PCIE的Host和Receiver两端的直流偏置会不一样,所以需要在PCIE的传输路径上加上电容,这样传输路径上只 ...

亲,关于这个问题有相应的文档吗,我还听说过和测试也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亲,关于这个问题有相应的文档吗,我还听说过和测试也有关系

Sorry,没有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