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选中的器件快速集中在一堆

楼主(2014-11-21):
哪位大哥知道allegro里怎么把选中的器件快速集中在一起,就像AD9里IL的功能一样。

网友A:
写个skill就可以了……

网友B:
把要集中的器件建立一个分组,一起移动。

网友:
好像没有没哟这个功能啊

网友:
3L说的是ro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个skill就可以了……

那有这样的skill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要集中的器件建立一个分组,一起移动。

如何建立分组呢

网友C:
    1、选中以后用移动命令移到一个空的地方;2、选中以后删掉这些零件,再Quick Place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选中以后用移动命令移到一个空的地方;2、选中以后删掉这些零件,再Quick Place一下;

明白了,谢谢。

网友:
    我很想知道,有那个工具可以按照原理图中元件的布局位置自动排列元件

网友:
    购买FastPrint开发的skill插件吧,请联系Dearg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