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DDR3的地址线的上拉电阻需要做等长设置吗?

楼主(2014-11-21):
看到别人的约束里好像没有设置,不知道要不要设置?

网友A:
不需要  你要等长也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  你要等长也没错

那这个上拉电阻走线的长短有要求吗?感觉太长了不好啊

网友A:
不是有种功能叫做write leveling吗,多和软件沟通沟通。
若为daisy chain,则最远的ddr和clk做下长度控制,不要超出clk长度300mil以上。
若为T chain,全部都可以做不超过clk长度300mil以上的控制。
至于等长,2T没你想得那么严格,1T你就以卡在100mil以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种功能叫做write leveling吗,多和软件沟通沟通。
若为daisy chain,则最远的ddr和clk做下长度控制 ...

在这里不能用一个绝对的数值来表述,要看Leveling的能力,即算法问题,还有就是要看你设计的DDR3的信号速率,一般都是看leveling的调几分之几的CLK。所以这个才是决定你可以设计的skew是多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这里不能用一个绝对的数值来表述,要看Leveling的能力,即算法问题,还有就是要看你设计的DDR3的信号速 ...

那不如仿仿看,我所说的规则能不能满足你的大部分controller和ddr3的skew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不如仿仿看,我所说的规则能不能满足你的大部分controller和ddr3的skew要求。

300mil的skew就相当于51ps,而对于DDR3的1600Mbps的信号线来说,CLK的周期是1.25ns,所以对于300mil的来说还是没有问题。但其实在实际的DDR3绕线时,我们的设计基本是等长,基本放在100mil以内。

网友:
尽量短点,在300mil以内会好点,VTT以拉线的形式做,不用铺平面

网友(2015-01-12):
放在最后一边DDR那里,最好做等长

网友:
末端匹配电阻,就是一个端接。和时序没有多少关系。不用作等长,但是有长度要求。走线越长,端接效果越差,一般要求500mil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