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两个EXP出中文丝印不错的字体

楼主(2014-11-22):
众所周知,EXP走线强大,但没想到对丝印字体的支持却有点让人失望,特别是中文丝印,要么臃肿,要么镂空,下午特意在网上收集了几个适合ee出中文丝印的字体,大家看看用得上不。(生成丝印线条宽度我选的0.1)附效果图:

Silkscreen Outline 效果

Silkscreen 生成效果

相关字体包:

希望对大家有用,同时还像大家请教下图中红色方框中的阴字效果怎么处理上去的?

网友:
做的很漂亮,赞一个

网友:
很谢谢你的啊!不用体力的支持好贴子!!!

网友:
你们是用什么工具将汉字导入allegro PCB 中的?

网友:
果然是不错!楼主很是给力!

网友:
这个主要是记录板子批次的 每次和每次都不一样,一边区别板子的生产周期

网友(2015-01-06):
还是mentor汉化强!

网友(2015-05-14):
这个字体怎么使用啊???

感谢!

网友A:
那种阴字在AD里很好弄,丝印字体里反转一下就好,allegro和EE795都没发现这个功能;
不过楼主图中那几个字应该是板厂自己加上去的LOGO和生产编号,这是他们后期处理丝印时加的,如果愿意可以研究下,不过我觉得意义不大,直接给板厂提需求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种阴字在AD里很好弄,丝印字体里反转一下就好,allegro和EE795都没发现这个功能;
不过楼主图中那几个字 ...

expedition里也可以做出阴字效果,不过稍微费点事而已。
方法1:生成阴字的图片,然后用WinTopo或者VPStudio之类的软件转成矢量的DXF格式,然后再导入expedition。
方法2:在Silkscreen层画矩型框,然后在框里写字,线宽设为0,执行生成Silkscreen命令,软件就会沿着字体外形描一遍,然后从矩型框中挨个减去字体的外形,选中剩下的框,把该填充的地方填充就行了。
如果字数少的话,方法2比较方便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expedition里也可以做出阴字效果,不过稍微费点事而已。
方法1:生成阴字的图片,然后用WinTopo或者VPSt ...

厉害!!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expedition里也可以做出阴字效果,不过稍微费点事而已。
方法1:生成阴字的图片,然后用WinTopo或者VPSt ...

请教下楼主的TTF文件放在什么地方呢??

另外:Symbol Editor中可以添加中文字符吗??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