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板的TOP与BOTTOM是否需要敷铜?

楼主(2014-11-23):
请问大家,如果是四层板,内层有GND层,且没有分割。那请问电路板的TOP与BOTTOM是否还需要进行整块电路板面积的敷铜呢?

网友A:
大多数情况下不用铺。表层都摆满了器件,铺铜也是很多碎铜。

网友:
不用进行大面积的铺铜

网友:
不明真相的群众围观

网友:
都是可以的。

网友B:
如果板子不大可以不铺,要是板子又大又薄,那就要每层都铺,连不通的地方加地孔,可以增加板子抗弯的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情况下不用铺。表层都摆满了器件,铺铜也是很多碎铜。

多谢指点,我也是这么觉得的,而且碎铜很难处理,我都是手动删除,很麻烦,请问有什么比较快捷的方法吗?难道是需要加keep out区域去禁止碎铜的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板子不大可以不铺,要是板子又大又薄,那就要每层都铺,连不通的地方加地孔,可以增加板子抗弯的强度。

还有这个作用啊!之前还真是没有想到呢 !

网友C:
这就要看你上面铺铜的效果了  如果效果好的话  当然可以   如果都是一些快趋近于死铜了  那就没必要铺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要看你上面铺铜的效果了  如果效果好的话  当然可以   如果都是一些快趋近于死铜了  那就没必要铺铜了

多谢帮助!我又长知识了

网友(2019-09-03):
, s" [, m# E+ ?6 B0 B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