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转allegro丢失了soldermask层和pastemask求解决

楼主(2014-11-24):
pads输出.asc文件,然后在allegro中导入,打开导入后的PCB.BRD文件发现丢失了soldermask层和pastemask(确定这些层已经打开),检查单个封装的焊盘,发现确实丢失了,对焊盘进行添加这些层,无奈焊盘的形状是shape做的又不规则,所以不好添加,每个封装都是这样,修改起来工作量之大,所以我可不想这样做,急求解决,先谢谢各位了?!

使用的软件版本:allegro16.6
                               PADS 9.5

网友A:
    导入的时得勾show option dialog ,里面有生成sordermask的选项,你木有勾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入的时得勾show option dialog ,里面有生成sordermask的选项,你木有勾选~~

非常感谢阁下的回复,真的如你所言,是因为没有勾选那个选项的原因,勾选了就好了!另外我研究了下转换设置的选项,见形状设置增加3MIL使绿油开窗比焊盘大,大部分元件转换的效果很好,但是也有一些出现了这种情况,见上图,绿油开窗添加的离奇大,不知道是何种原因? 问题二,所以的钢网层也偏大,不是跟焊盘一样大小,求解?

网友:
       那是异形焊盘转过来就变型的

网友(2017-08-22):
    请问下转换后钢网层也偏大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发现有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