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ure 怎么标注下面会有一个横线,以前好像没有

楼主(2014-11-24):
电容C11下有一横线,怎么去掉。

网友:
这是你手动修改过元件序号造成的,你可以重新编排序号,也可以不用理会。

网友:
    沒錯喔~~樓上正解

网友:
    这个可以不用管

网友A:
    选中器件,右键,如下选择即可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中器件,右键,如下选择即可去掉。

    有效,多谢

网友:
    非常好,上次也遇上了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中器件,右键,如下选择即可去掉。

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