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删除在设计区域外的东西?

楼主(2014-11-24):
做完整性检查时,提示错误:

ERROR: Drawing on layer DXF near (-221.36087, -26.22353) (Name: D15733276, Id: 5653) has box outside design space
   (-477.4876, -29.61123) (34.76586, -22.83583)

应该是我在倒入DFX文件时,有什么东西在设计区域以外,但是既然在设计区域外,我该怎么删除它呢?

网友:
输出ASC,取消2D-LINE选项!建议先建立附件!
再就是去CAM350里找到它,然后回到pads里干掉!

网友(2022-03-19):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了,请问怎么解决的?ERROR: 层 Top 中的图形位于 (0.15, -0.025) 旁(名称RW45221607,ID: 358) has box outside design space
   (1431.64307, 1431.59307) (-1431.34307, -1431.64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