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输出端接很大的容性负载,造成芯片进入过流保护。

楼主(2014-11-24):
    DC-DC输出端接的是很大容性负载,在上电瞬间有概率造成芯片进入过流保护,目前在输出端的线上加了个π型滤波器,把问题解决,现在重新画PCB,想在DC-DC的LC滤波电容后面在加一级LC电路,不知道这样设计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在加一级不会有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还可以通过设置软启动和减少后端电容来解决。

网友B:
    这个不能解决问题的,你的被驱动对像是LCD屏的,这个接肯定不行的,无论你加多少个个也是没有用的,它有专门的TTL与MOS驱动的方式而不是直接驱得动的,要不真的会每次有可能出现问题的。这个电路得改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能解决问题的,你的被驱动对像是LCD屏的,这个接肯定不行的,无论你加多少个个也是没有用的,它有专 ...

    不是很明白,能说的具体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加一级不会有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还可以通过设置软启动和减少后端电容来解决。

    后端的电容是不能减少的,因为不同厂家,屏设计的都不一样,现在我们就是有个别的厂家的屏不行,软启动是可以改善,但是好像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网友:
    我觉得楼主,你先把你输出的两个1000uF的电解电容先干掉吧。
个人觉得问题在这里,你这两个对于DC-DC的输出端来说,已经非常大了。

网友:
    只要一个电容1000UF与一个103与一个102的就好了!加的太多了可能用阻容偶合也是不错的办法的

网友:
    你2个1000uF的电容,不保护才怪。

网友:
    DC/DC电路最好的滤波电容得采用陶瓷电容,如10uF、22uF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