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欧姆电阻工作电流

楼主(2014-11-24):
    在硬件电路设计中,经常会用到0欧姆电阻,请教个问题,0欧姆电阻有不同封装,0603,0805等  功率1/12W, 1/8W等, 0R电阻可以通过的电流怎么计算?有这方面的资料吗?我看很多公司的规格书都没有这项说明。

楼主:
    有知道的出来帮忙解答下

网友:
    好像是有个标准的,就是耐电流的时间常一点。
    吃完饭帮你找下。

网友:
    小于50mR的电阻就是0R,按照P=R*I^2,R取50mR

网友A:
    不同廠商有些會不同。下方資料僅供參考。

网友(点评):
狗奴才果然好用!^_^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廠商有些會不同。下方資料僅供參考。

这么说从0805之后,加大封装并不能增加额定电流了。感觉怪怪的。应该是更多封装可以过更大电流吧~

网友:
    原来这样啊,学到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奉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廠商有些會不同。下方資料僅供參考。

    学习了,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情况?是制作工艺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了,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情况?是制作工艺的原因??

這要問製造商,才會知道為什麼?

网友B(2015-10-27):
引用 网友A:
    不同廠商有些會不同。下方資料僅供參考。

   按照欧姆定律,表格数据好像有些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照欧姆定律,表格数据好像有些问题

    這是廠商的規格書中節錄出來的,你說【按照欧姆定律,表格数据好像有些问题】,那你要按照你意思設計電路? 還是依照廠商的規格書設計電路? 或是直接請你跟廠商說你的規格書有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是廠商的規格書中節錄出來的,你說【按照欧姆定律,表格数据好像有些问题】,那你要按照你意思設計電路 ...

      我是看见封装不同且都是不大于50mΩ,然后1/4W, 1/2w, 1w 都是一样的最大电流。所以就感觉问题。我是觉得封装越大承载电流能力越大才对

网友(2017-01-13):
引用 网友A:
    不同廠商有些會不同。下方資料僅供參考。

    好资料,又学到了一些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