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郁闷很久的问题

楼主(2014-11-24):
我知道左边的top和bottom的作用,但是不明白图片标记的top和bottom的作用是什么?亲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右边是零件BODY分别在TOP 和BOTTOM层的颜色,也就是零件外框的颜色。

楼主:
左边是PCB的层,上面是PCB上面放置焊盘,过孔,导线等(东西)的层

网友:
也就是元件外框啦,元件外框通常印在顶层/跟器件一层,有个别插件会两层都印上,比如电解电容会有在底下印AI区域白油防止短路和损伤线路。

网友:
这应该设置不同的颜色以区别不同层的元件摆放

网友:
楼主可以通过变换不同的颜色来确认不知道的功能,了解每个定义。。。

网友(2014-12-24):
决定零件外套的颜色,除非你不给它们穿衣服

网友:
把丝印框放在all layer层时,右边的Top/bottom就有用了。有的公司喜欢这么干。如果你都是把丝印画在丝印层,这里设置为白色就行,不用管它。

追求宁静 -1 很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