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贴没人理,再开一贴,请教这个丝印效果怎么做的?

楼主(2014-11-24):
如题,红色框里的丝印效果怎么添加的?请大家说说吧。

网友:
在AD中实现比较简单一些,可以通过安装字体的方法解决。
可以看一下这篇文章:
PCB美化——丝印实现数码管风格和镂空效果

网友:
只能英文或数字,中文不行

网友:
我只会AD 放这个 其他的都不会

网友:
这个看起来应该是阴阳LOGO 做法 ,不过那个 是顶层漏铜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字体的话,楼主如果有合适的字体可以尝试放到这里看看,这里我没测试,谢谢。

Ray  你这个可以做个视频吗,  我菜单好多都找不到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