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M5117带负载输出电感一直响的问题

楼主(2014-11-24):
    LM5117,输入32~48V,输出28V空载时,正常,测量纹波在55mV左右,接负载,输出电流在4A,电感(饱和电流在8.8A)一直会响,测量其纹波很大,最高在500mV
增大输出电容,调整开关频率没有什么用,外围电路参数选择都是按照TI给的计算方案,帮忙看哪有问题,谢谢!

楼主:
额 第二章图自动忽略

网友:
提两点建议:
1 检查补偿是否匹配,参考电路不一定满足你的实际要求,你可能自激了。
2 检查电流限制是否设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