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装配层和丝印层区别

楼主(2014-11-24):
    如题,一直搞不懂,求解释啊

网友:
    其实你要这样理解,所有的层都只是一个图形,这个图形如果用在丝印层(光绘里面加了这一层)那作用就是丝印,如果用在电气层,那就是会在铜箔上显示。装配层主要是给SMT看和检查用的,丝印层则是会在PCB上做出来。

网友:
    silk层是用来印在PCB板上的,assembly层实际上就是元件的实际尺寸框图,有时候板子中的丝印会被删掉(如BGA下的电容或元件过密),这时装配人员就可以根据assembly层的文字和框图信息进行元件的贴装。说白了,这层就是方便元件安装的。

网友:
    可以和cam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