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部分的ESD问题求教

楼主(2014-11-25):
各位大侠,最近的项目遇到问题,产品外壳有一小的显示屏用排线练到PCB上,但是做ESD实验时,屏容易黑屏,请大家赐教,PCB设计上如何做防护?另外也可分析下原因,屏是玻璃的,外壳金属,两者本身就是隔离的。

网友A(2015-01-12):
建议的方案有三个:
1,为屏找一个尽可能大面积的地方接地。
2,找一个最短的卸防静电的途径,用五金接到大地。
3,实际用示波器看看在打静电的时候,到底是哪个信号被干扰了,例如CLK, RST等等。然后针对性的在这些信号上面加ESD保护器件。
具体的项目需要具体的分析,希望能够帮你解决问题作出参考。

网友:
以前帮飞利浦解决过一个显示屏静电不过的问题,主要是增加ESD

网友:
PCB改版、增加保护地和工作地之间的间距等

网友: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保护地和工作地之间可以增加高压电容

网友(2018-03-28):
引用 网友A:
建议的方案有三个:
1,为屏找一个尽可能大面积的地方接地。
2,找一个最短的卸防静电的途径,用五金接到 ...

网友:
ESD跟地的處理很有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