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数分频有任何好处吗?

楼主(2014-11-25):
本人在研究一个RS422接收程序的时候,发现程序中有一个波特率的产生进程。在这个进程中进行了小数分频。(将12MHz的系统时钟分频成9600*16的波特率)因此程序里面出现了78.112的分频语句。
signal baud16ACC: std_logic_vector(16 downto 0);
begin
baud16x<=baud16acc(16);
process(clk_12M,rst)
begin
f (rst='0')then
   baud16ACC<=(others=>'0');
lsif rising_edge(clk_12M) then
     baud16acc<=("01111111111111111"and baud16acc)+839;
  end if;
 end process;

这个程序是将频率进行2的16次方除以839等于78.112分频。输出时钟就可以是接近9600*16但是这样有任何好处吗?
因为程序是在上升沿触发的,因此有时候时钟是78个上升沿来一次,有时候会是79个上升沿来一次,这样我感觉单纯的增加技术难度,万一出错了呢?为什么不直接进行78分频呢,又简单,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串行接口可以容忍一定程度的波特率误差,但是78分频误差有点大了吧,小数分频的好处是精度高。如果你喜欢整数,也可以有时78分频,有时79,来接近9600*16。再说了不存在万一出错的情况,程序运行是不会出错的,除非算法本身就错了。

楼主:
谢谢版主了,虽然还存有疑问,还是先看看书,巩固下基础再来问版主啦

网友(2015-02-20):
这个代码写的比较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