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习下ARM,从哪里入好

楼主(2014-11-25):
如题。。。

网友:
这个可能需要先看些基础资料比较好入门,再有人能讲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2015-01-02):
第一步就是买个学习板,自己捣鼓捣鼓
至于板子:主流的就是NXP的和sT的。看实际开发项目啦,它们的侧重点不同!

网友:
买个板子开搞,多练习才行

這點倒是不假,黃金狗大就是這樣玩的。^_^

网友:
要看自己的定位,想学软件还是硬件,带不带操作系统,定位不同侧重点不同,学习的过程和方法也不同

网友(2015-02-04):
1.不带操作系统的:
    可以考虑在淘宝上买一块STM32的开发板,把附带光盘里的源程序,改一改,跑一跑。再就是,看一看STM32官方库的源码和《STM32参考手册》。也可以看一看《Cortex-M3权威指南》。
    我感觉Cortex-M芯片与单片机很相似,只要有单片机基础,学起来应该没有什么难度。而且用STM32官方库开发,比单片机还容易。

2. 带操作系统的:
    比如ARM9,最好买一块学习板。一般附带的光盘里有大量的资料、工具。
    强烈建议学习Linux或Andriod平台下的嵌入式开发。你可以按光盘里的资源搭建开发环境,把例子程序,改一改,编译后拷贝到ARM板上跑一跑。把这个流程走一遍需要不少时间,但贵在坚持。
    要学习的东西会比较多,软件方向如下:
      (1). Linux的基本操作,主要是命令方式。
      (2). C++语言、QT,需要一定的毅力。
      (3). 多线程编程,需要用心领悟。
      (4). 数据库,多看看别人的设计。
      (5). 网络编程,相对容易。
      (6). 简单驱动的开发,可选。
      若是学习Andriod平台编程,需要学习Java。

      硬件方向请各位大侠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