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导入*.brd后读取出错

楼主(2014-11-25):
allegro画好的板子*.brd文件转换为*.hyp的过程没有出错,但是读取*.hyp大约51%时会出现如图所示的错误,请问这是为什么?

读取hyp文件出错

读取hyp文件出错

网友A:
    用文本编辑器打开hyp文件看下这行有什么不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文本编辑器打开hyp文件看下这行有什么不正常的。

    换了个高点的版本就能打开了,不过还是感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