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uim Designer操作问题,请各位帮忙

楼主(2014-11-25):
5金币
好久没用ad,现在想画一板子,
记得以前把同项目的原理图还有pcb同时并列打开,在原理图只要框选相应的器件,不用按什么快捷键,PCB界面相应的元件就会被选中,虽然不会被放大。
现在装了这个软件,winter09版本的(以前也用这个版本的),这个功能就没用了,不知是在哪里可以设置;
好奇怪,之前用了几年的AD,好像装好软件默认就是可以实现的。
求解答,我有强迫症。。。。感觉没这功能很不爽。

网友:
我常用 Tools/Cross select Mode,不知你是否要的是这个。

网友:
应该可以的吧,但仅限于从原理图到PCB,从PCB到原理图就不行。我用的9.4.不知道高版本的有没有可以从PCB到原理图的。

网友:
首先选中 tools    cross select mode     就可以了不行的话你单击元件按键盘   T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