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求助:刚开始学HFSS,现在有一个天线需要仿真一下,哪位大神能帮我先建模仿真一下...

楼主(2014-11-26):
求助:刚开始学HFSS,现在有一个天线需要仿真一下,哪位大神能帮我先建模仿真一下?感激不尽,因为现在这个事比较急,没有太多时间留给我慢慢摸索,多谢多谢!

网友A:
这......
你给个footprint就叫天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
你给个footprint就叫天线了???

不是呀,上面图中有2.4G的天线啊

网友:
看着像RFID芯片

网友A:
天线要介质参数要导体参数要尺寸的好么...你只给个footprint的尺寸,然后上面放个只有图形没有尺寸没有任何材质提示的贴片式的天线是要闹哪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要介质参数要导体参数要尺寸的好么...你只给个footprint的尺寸,然后上面放个只有图形没有尺寸没有任何 ...

呜呜~~~~(>_<)~~~~ 小妹不懂啊,尺寸不是有一个图吗,所以那个天线也只能大概的估一个尺寸,材质,不都是FR4吗?

网友A:
这个问题问得好...你这种天线是从别人那买来的贴在你的PCB上,这不代表别人的介质和你的一样。。。
FR4用来做2.4G的天线实在不太适合,通常为了保证天线效率,减小线损,都会采用损耗因子更小的介质。。。
所以...小妹如果不懂的话还是直接询问这个天线的厂商,要一些测试报告比较好,我想很少有那么大方的厂商会给你整套设计工程文件让你来做仿真的。
顺带一提:这种全波类的电磁工具,需要一点点时间去理解激励,边界条件,但是一点点时间也不是很短就对了。如果只是单纯的用在个别领域那么你就只要懂一些基本设置...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问得好...你这种天线是从别人那买来的贴在你的PCB上,这不代表别人的介质和你的一样。。。
FR4用 ...

还是多谢版主耐心的讲解了!赞一个!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