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中放大电路怎么看增益啊

楼主(2014-11-26):
如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S21

谢谢,不过不是有等增益圆什么的可以看增益么,S21看的是通透性,和增益的关系如何,没有增益的具体数值,怎么判断增益达到标准呢

网友:
等增益圆好像要手动添加公式的,我也不太清楚,我一般就是看S21,或者你可以添加一个MaxGain控件看看增益变化曲线,达不达标准你可以看具体要求

网友(2015-01-07):
利用公式输出除以输入,即是增益大小GAin。

网友:
小信号增益匹配后看S21,大信号用公式算输出功率减去输入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