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rcad自动编号

楼主(2014-11-26):
    最近修改了一个.DSN工程,在里面新添加了几页原理图,annotate自动编号之后,有几页的元器件的编号全是问号,我的设置如下:
请求各位路过人士帮忙瞧瞧,谢谢。

网友A:
Action 里面应该是选第一个吧!如果还不行,把Mode 中轮流选择,多试几次。应该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tion 里面应该是选第一个吧!如果还不行,把Mode 中轮流选择,多试几次。应该就差不多了!

嗯,我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我试试,谢谢

问题解决了,是由于多part元件在同一个元件中无法区分导致编号不通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配置图片

主要是你的封装进行了多个PART 分割  ,在最后没有进行封装归类导致  所以  你需要将POWER_GROUND 修改你定义的参数量就可以了  这点是很重要的
要不然会显示说你这个PART 不是独一无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你的封装进行了多个PART 分割  ,在最后没有进行封装归类导致  所以  你需要将POWER_GROUND 修改你 ...

谢谢您的回答,POWER_GROUND?你是说整个原理图的吗?烦请您详细解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你的封装进行了多个PART 分割  ,在最后没有进行封装归类导致  所以  你需要将POWER_GROUND 修改你 ...

刚想起来,你说的那个POWER_GROUND我已经改了,现在是可以了,谢谢

网友:
不要那么客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你的封装进行了多个PART 分割  ,在最后没有进行封装归类导致  所以  你需要将POWER_GROUND 修改你 ...

也曾遇到过。但没懂你说的“封装归类”,“POWER_GROUND 修改”是怎么回事,如何修改。叩请详解!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曾遇到过。但没懂你说的“封装归类”,“POWER_GROUND 修改”是怎么回事,如何修改。叩请详解!谢谢!
 ...

例如一个元件,是分裂几部分
在放的时候 ,先对分裂部分进行归类
加入里面有4个运放(单个)  实际上是2个双通道的运放
U2B表示是一个运放   2表示 属性归属第二组
这样的话 4个运放就归2组
后面就不会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曾遇到过。但没懂你说的“封装归类”,“POWER_GROUND 修改”是怎么回事,如何修改。叩请详解!谢谢!
 ...

在其他论坛上看到的,正好做了笔记:
OrCAD 分裂元件使用方法

如果一个元件包含多个部分,Homogeneous类型或Heterogeneous类型。使用过程中要注意几点。使用不当会出错。首先看看直接使用出现什么错误。在原理图中放置元件。进行索引编号。出现如下错误信息。 ERROR [ANN0005]
Cannot perform annotation of heterogeneous part 'N?A(Value NE5532)', part has not been uniquely grouped (using a common User Property with differing Values) or the device designation has not been chosen Done updating part references 多个元件没有正确分组。 下面介绍使用方法。
第一步:在元件库中建立元件。
第二步:给元件创建新的属性,用这个新的属性给元件分组。打开元件库,双击元件调出user properties编辑对话框。

单击new创建新属性,命名为package,value设为1。

两个部分都添加同样的属性和值,保存。
 第三步:在原理图中放置好元件。
第四步:在原理图中设置package属性。双击元件,调出属性对话框。

第1个芯片两个部分的package属性value值都设为1。
第2个芯片两个部分的package属性value值都设为2。类推。依次为3,4。。。。。。。
保存。这样package属性value值相同的就属于一个芯片,软件就可以正确分组。
第五步:在annotate时,设置combined property属性添加{package},这个要特别注意。

意思是根据package属性的value值分组。做好上面的五个步骤,这样就不会出现上面的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其他论坛上看到的,正好做了笔记:
OrCAD 分裂元件使用方法

非常感谢!!!好复杂呀。
首先要在建封装的时候定义属性与值;
然后在原理图设计页面中对每个PART进行分组赋值,还不能弄混了;
最后在器件编号的时候还要在combined property属性添加{package}。
真的挺复杂的!

网友:
我觉得这本应属于软件的固有功能啊,你想啊,对于同一个封装的不同PART,本来就应该有个属性将其链接起来。没有这个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说应该属于BUG。Cadence就不能做做好,将其固化起来,不用用户手动去定义哪些参数吗?真是的。

网友:
这个也不是软件商的问题 只是在做原理图封装时  你需要这样做   才不会出错!!!